2k144显示器闪屏故障求助

楼主(2019-05-30):
小弟接修了一台杂牌显示器,故障表现为2k144hz时闪屏黑屏,修改为其他刷新率恢复正常,更换视频线后故障可以暂时消除但没多久就复发。求各位大神分一下故障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是不是程序问题,刷个程序试下!!!!!!!!!!!!!!~

网友:
屏幕驱动程序有问题,只有重新刷机,象这种杂牌的机的驱动程序不好找。

网友:
你说的2K144HZ不对呀,一般应该是1366*768或者1440*900,60HZ,

网友:
100多HZ的频率太高了,液晶显示器一般都支持不了,闪屏已经算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