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x扩容撬硬盘温度

楼主(2019-05-30):
最近想接x扩容的业务,以前只扩8代以前的手机,x的不敢接,背面是cpu,请问撬x的硬盘用2008风枪大概多少度安全,高温快撬好还是低温好,需要分层撬吗?干过的朋友指点下,谢谢

网友:
您以前用多少问题?

网友:
不仅是温度,还有风速,这个要自己通过实践来掌握

网友:
这以自己实践为准,别人说了也不见得管用,就像考驾照。

网友:
分层会好一些 ,我看大部分人也是不分直接拆

网友A:
实践出真理。。。。。。。。。。。。。。。。。。。。。。。。。。。。。。。。。

网友:
撬6s的我336度左右,30多秒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践出真理。。。。。。。。。。。。。。。。。。。。。。。。。。。。。。。。。

Id板贵啊,买一块不够练习

网友B:
和其他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其他差不多@!@@@@@@@@@@@@@@@

Cpu容易爆锡吗,需要分层不

网友:
2008 温度320 风80  时间 手工都要的把握 就能完美拆下

网友:
最好分层158度不经吹

网友:
我直接翘 比8代高20度 380度干

网友:
这种故障一天来个十台八台就爽了!

网友:
2008   365度  75直接拆

网友C:
直接打磨硬盘,安全性高

网友:
打磨最好

网友:
温度没有绝对的多少,主要看自己的手法,经验是靠自己积累的,一般350以下温度

网友(2019-07-04):
引用 网友C:
直接打磨硬盘,安全性高

扩容不是需要读取原来硬盘的数据吗

网友:
以自己实践为准,别人说了也不见得管用

网友:
根据个人手法去搞,我们一般用直风861  460 风速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