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3559暗屏

楼主(2019-05-30):
           大家好,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戴尔15-3559 版号是AAL15  LA-D071P 暗屏怎么维修?BIOS 刷过。屏换过。还是暗屏。

网友:
LID,屏线,背光开启的条件……

网友:
应该查 条件啊   一般是屏开启的条件。。。。。。。。。。。。。

网友:
重点查屏的背光条件

网友:
这本子屏线接口易松动,

网友:
查条件啊 刷bios干啥。。。。。。。。。。。。。。。。。

网友:
软的不行,来个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