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9-05-30):
有一台三星R18、CPU不出供电,其它供电有,CPU供电上管G管打波只有19V显然不够导通,查芯片条件,自举脚没5V,测没短,自举电阻电容正常,这个情况是芯片坏了吗?还是?怎么修

网友:
换一个芯片咯

网友:
芯片已换、这个连G极都没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