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

楼主(2019-05-30):
系统供电芯片烧了,拆掉后,3V上管G极接地,G极没连到有接地的地方怎么就接地了,测芯片10脚对地值是悬空的。这里不懂G极为什么会接地?

网友A:
这里3V上管已拆的情况下G极短路接地

网友:
上下管都击穿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3V上管已拆的情况下G极短路接地

你要是没量错的话就是板层短路了,割开飞线吧

网友:
3.5V短路 看运气 有些机型可以直接还给客户

网友:
管子击穿了

网友:
对呀,可能是上下管都击穿了呗,

网友:
把管拆了,再量就不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