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 14 3442 bios求助

楼主(2019-05-30):
DELL INS 14 3442 bios刷坏了,淘宝上看到的编程器都没把这个写在列表中,求有经验的朋友介绍个能用的编程器,谢谢了。

网友:
以为一个芯片就去买一个编程器不合算吧?拿到大街上修理店搞一下不就可以了;
确实想买,推荐一款给你   RT809H 不错。

网友:
用rt809h编程器应该可以

网友:
RT809F绝对可以 某宝搜   就是有点小贵

网友:
RT809F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换 个  芯 片 或 许 就 好 了  我一定要纠结原芯片

网友:
用RT809H 一定行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是低电压,8脚是1.8v供电,你是不是直接装编程器上的,3.3v来一个烧一个,认不出来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