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V-PLUS主板开机掉电可二次开机又掉电通病维修

楼主(2019-05-30):
     维修网吧6台华硕B85M-V-PLUS主板。其中2块是无CPU1.7V电压。是CPU管理芯片无EN。这好解决。另4块是同样的问题。故障现象:开机秒掉电。此时开机测量各组电压都有,但都不是正常电压。都比正常电压低。然后掉电。比如:内存1.2V掉电。CPU电压1.4V掉电。等。包挂各信号电压都出来也低。掉电。根据维修华硕主板的经练判断是CPU温度控制关断电源.此图的红点(上传不了图)是CPU针脚的H_THERMTRIP#它通过SR121电阻控制SQ22三极管的B极,SQ22的C极控制SQ20的B极。SQ20的C极控制CPU电源管理芯片(ASP1252)的40脚。正常情况下40脚为高电平。这4块板的40脚全为低电平。顺着逻辑查,SR121是高电平。SQ22的B极是高电平。而C极为高电平,SQ20导通故40脚为低电平。换掉SQ22(丝印为T04的NPN管)。4块主板开机正常亮机。想传个图都上不来。

网友:
维修华硕主板的经练判断是CPU温度控制关断电源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