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E198N-A显示器花屏(灰屏)维修

楼主(2019-05-31):
    接修一台华硕VE198显示器,通电开机,显示ASUS无信号提示,一会屏幕出现花屏,并逐渐变成整块灰屏。一般之前遇到此类问题很多都是屏的故障,修复几率很低,一般都放弃了,这次想破一下运气,死马当活马医,说干就干。首先把主板上能看见的电解电容全部代换掉,故障还是一样,其次把重点放在屏背板上,在替换掉屏背板主芯片周边的一些贴片电容后故障还是一样,看来是没有办法了,想放弃时,突然想到干脆把屏背板的2个芯片都打点助焊剂,用热风枪重新加焊一遍试一试,冷却后开机屏幕没有出现花屏,接着反复开关机测试连续开机使用了4天没有出现花屏现象。
    我大概分析了一下,这个显示器出厂时间为2010年12月份的,时间跨度有9年了,很多地方应给都虚焊了,造成接触不良故障。希望有遇到相同问题的同行提点意见,加焊的图片没有拍了。

网友:
刚开始还挺好,后面就出故障,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刚开始机子是冷却的,后面热了就出故障,不排除虚焊的可能性,所以别一棒子打死,看看也不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