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X宝买的联想Ideapad 710s-13isk 工厂BIOS板号LS710 MB 15238-1

楼主(2019-05-31):
X宝买的联想Ideapad 710s-13isk 板号LS710 MB 15238-1工厂 BIOS,亮机1秒。网站下了几个都不理想,要么不亮要么亮机慢,自己读取别的亮机合成后有时候开机卡LOGO,刷这个工厂BIOS,所有问题解决

jxgzwen -5 -5 Initialized

网友A:
人家到底是从哪儿搞来的工厂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到底是从哪儿搞来的工厂BIOS?

应该是备份修改的把!好多卖bios的都是自己会修改bios的人

网友:
只能你自己用  别人用了不行的

网友B:
刷了,亮机是快,二次开机还是卡logo

网友(2019-07-17):
刷了这个,要开机两次才能开机

网友C:
刚修到这台机器,修改好的程序 测试OK  ME 已配置 开机秒亮  可放心下载

联想Ideapad 710s-13isk 板号LS710 MB 15238-1 自己修改ME 已配置 亮机测试

网友D(2019-08-23):
引用 网友B:
刷了,亮机是快,二次开机还是卡logo

卡LOGO的故障解决了吗?我的也是有时快,有时卡LOGO

网友:
真好,下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亮机是快,二次开机还是卡logo

偶尔卡LOG 这个故障怎么解决  是需要刷程序吗  还是哪里有问题 我也遇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卡LOGO的故障解决了吗?我的也是有时快,有时卡LOGO

解决了吗 你的问题  解决的话是怎么解决的    麻烦给说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修到这台机器,修改好的程序 测试OK  ME 已配置 开机秒亮  可放心下载

程序可亮机  不过二次开机卡第一界面会

网友E:
此程序可开机  不过开机后关机二次开机卡第一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此程序可开机  不过开机后关机二次开机卡第一界面

我想跟你说的是,开机二次卡第一界面,你要检查你的机器问题,我这修改好ME 程序 (已配置),测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修过这机器不下五台,都没有问题。偶尔卡LOGO  或二次开机卡LOGO,跟BIOS  ME  程序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跟你说的是,开机二次卡第一界面,你要检查你的机器问题,我这修改好ME 程序 (已配置),测试是没有 ...

我也买了程序  故障还是一样 现在排除BIOS问题   谢谢你

网友(2019-09-24):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吗 你的问题  解决的话是怎么解决的    麻烦给说下 谢谢

我的解决了,还是BIOS问题

网友:
好的  已亮机   解决  跑马不亮

网友(2020-03-12):
i5的cpu 集成显卡 刷了这个工厂 亮机快上网,声音充电等其他也都正常。

网友(2020-06-12):
论坛找了三个,这个终于没问题了,我的是I3集成

网友(2020-08-03):
客户机器来的时候不触发,电池拔了就可以开了,所以刷个bios
这个bios没问题,秒亮

网友(2020-10-14):
引用 网友C:
刚修到这台机器,修改好的程序 测试OK  ME 已配置 开机秒亮  可放心下载

这个可以,测试正常使用大家可以放心下载

网友(2020-12-07):
BIOS能亮机;测试正常

网友(2023-04-17):
正好刚刚才修了一台LS710 MB 15238。【客户反应有问题是前开机很慢还易蓝屏死机强身装机等待一阵子又能使用,最后一台出现问题后一直不能开机.祼板上电0.47-0.33触发后上电时屏会闪下。清除BIOS上电0.4-0.6-0.9-0.36会掉电重启0.46-0.33。原本打算回焊CPU或内存。看论坛BIOS问题多就先搞BIOS.

网友(2025-02-04):
引用 网友C:
刚修到这台机器,修改好的程序 测试OK  ME 已配置 开机秒亮  可放心下载

大佬,是怎么操作的?感谢

网友(2025-03-29):
SemsoTai L150 SSD 120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