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PLUS

楼主(2019-05-31):
不玩游戏没事,玩游戏的话不定时黑屏,重启用诊断卡跑码55,系统能进入

网友A:
还有诊断码97,不知道是不是主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诊断码97,不知道是不是主板坏了

55应该是内存的问题,可以擦擦金手指换个插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