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V进系统闪屏

楼主(2019-05-31):
华硕A45V进系统闪屏,背光再闪。进Pe正常醉了。难道是系统导致的闪屏吗

网友:
上次遇见一个进系统黑屏的,进Pe系统也闪屏的。我也是最近。最后没找到什么原因。直接一坨锡上拉背光开启

网友A:
有些不是系统导致的  比如显卡有问题 可能会导致这个现象的  具体要查下闪屏的时候看看那些信号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不是系统导致的  比如显卡有问题 可能会导致这个现象的  具体要查下闪屏的时候看看那些信号不正常

换了硬盘装系统,就可以。用原来的系统就是狂闪。重装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