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700z5c 本本开机显示后马上掉电一直这样

楼主(2019-05-31):
三星np700z5c 同行原来是帮客户装系统的,由于进不了BIOS,所以拆下硬盘下来重新分个区,原机是WIN8 分区后装回WIN7 系统就这样,一显示就重启,后拿过来刷了一个BIOS能正常进BIOS,能进PE,但机器进PE会出现插着可调电源会一时认得到电源一时认不到,所以显示出一时接上电源一时断开,单用电源不接电池正常,这机发热量还很大,I7 机器,有时候 用可调会掉电,用电池就不会,但在待机时候 同时插着可以一直充电,最主要的后面怎么装系统 WIN7 8 10都装过了,分什么格式引导,原硬盘都不能引导,这机是不是要原厂的分区才可以引导的。搞了几个小时还是没有搞好 有没有人遇到这机的这种情况。

网友:
uefi模式啊

网友:
用uefi模式下gpt格式装win10,,,,,,,,,,,,,,,,,,,,,,

网友:
怎么弄啊?这机是不是要原厂的分区才可以引导的。搞了几个小时还是没有搞好 有没有人遇到这机的这种情况。

网友:
试过了,分区也是那种 也是,但弄不到原厂那种分区

网友:
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装三星本本系统

网友:
换一下启动引导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