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安卓手机用可调电源开机问题

楼主(2019-05-31):
是不是有些安卓机用可调电源开不开机啊?CPU必须检测到电池才能开机吗?比如魅蓝note之类的,明明用电池可以开机,换成可调电源就不开机,这是咋回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网友:
可调电源绝对可以开机

网友:
有些机型确实这样,电池检测脚没有连接是不能开机的……

网友A:
把一些电池电路板弄下来接可调电源就可以开机看电流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一些电池电路板弄下来接可调电源就可以开机看电流维修了

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A:
肯定可以啊。所以只要那些电池换下来是电池不耐用的就可以把电路板拆下来可以这样看电流修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啊。所以只要那些电池换下来是电池不耐用的就可以把电路板拆下来可以这样看电流修手机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