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求助大神 校车行车记录议的录像文件是这种 怎么打开

楼主(2019-05-31):
用什么软件播放 就是这个图片里面的 格式
文件

网友:
直接用视频软件打不开吗?

网友:
文件没有后缀,要是视频文件直接视频软件能打开。

网友:
把文件后缀设置出来,格式工厂在转换

网友:
是什么品牌,品牌都有对应的播放工具

网友:
直接用暴风影音可以放吧,

网友:
改后缀名试试看,以前我也是这样做的。不行的话就需要转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