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19 不开机

楼主(2019-05-31):
820-3478-a  不开机有3.3v  不出5v   按开关没有反应    有遇到过的朋友么  组值3.5v都是一百多应该是正常了吧  在线急等

网友:
查一下ACIN

网友:
什么都不查  这样谁都帮不了你的。

网友:
开关坏了吧

网友:
ec条件查下

网友:
故障说出来了   不出5v  查下这个5V的相关条件  这个机器图纸上有时序按照时序查下

网友:
一百多底了吧

网友:
这个是苹果一体机吧  之前遇到一个是ec 周边电阻有问题  加焊一下ec就好了   来回几次  最后把周边电阻都换了一次 。  最好查一下待机条件  这个机器有图的

网友:
起码描述详细点吧..........................

网友:
有的笔记本要 上电池才可以开机。。。。。。。。。

网友:
描述不清楚无法帮助

网友:
正常的查一下待机条件就知道了有的机器是触发后才来的

网友:
老机器出3-5V,现在的机器桥合在一起基本都是有3V触发后才有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