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笔记本能进BIOS,其他都黑屏

楼主(2019-05-31):
一台富士通笔记本,开机黑屏,感觉屏有动作,按F2能进到BIOS,BIOS里面正常显示,不知道哪里问题了

网友:
是背光问题吗

网友:
我手里有一台清华同方一样的毛病,能进bios,就是不进系统,各方面数据都正常,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A:
意思是说在黑屏的时候,按F2能进BIOS并且屏会亮?查屏电路条件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遇到过进BIOS可以,进系统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说在黑屏的时候,按F2能进BIOS并且屏会亮?查屏电路条件

是的,黑屏的时候按F2能进BIOS,并且屏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