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2固态无法分区

楼主(2019-05-31):
一个客户换下来的m2固态无法分区主控ps3111-s11-13, 闪存7bb2dnw818,请教一下

网友:
可以量产试一下

网友:
能读不能写入吧

网友:
全盘擦除是不是也做不了

网友(2019-07-06):
锁定了,重新量产开卡吧,用原厂工具修复也可以用不了多少天又出现问题了

网友:
学习经验 楼主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