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1笔记本故障求助

楼主(2019-05-31):
戴尔5421笔记本在未接通电源的情况下RTC_DET脚对地阻值530欧,当接通电源时对地阻值2欧短路,
请教下大家,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判定桥坏了???

网友A:
也有可能是软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软击穿。。。。。。。。。。。。。。。。

软击穿是啥意思呢?有啥处理方法没有

网友:
上电量阻值?????哎

网友:
这波操作我晕了,上电测对地值,我也测过,怎么测都是短路,最后我换板了囧囧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