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JX 2.0 开机跑0.8

楼主(2019-05-31):
机器是二修机器拆开刷过BIOS 改过内存电阻  后面我改回屏蔽板载内存 刷过BIOS 都一样  。。电压都有  求助中

网友A:
有没有波形,没有,直接换u或换板

网友:
直接换人,我指的是放弃维修!这种二修的费时费力还不一定好!

网友B:
请问,你的电脑知识哪里学到的?
我做了好多年手机维修,想问问你现在学习电脑维修是否也是不错的?

网友:
向上家学习换人或比上家能力强就换板。

网友:
遇到所有主供电都有就是不显的真是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内存的波打了没有

网友:
换板 或者换人   你  选一个      你要修  根本不划算

网友:
CPU电压出来没有? 有cpu复位吗?有开始跑码吗?什么都不提供怎么说?

网友:
电压有不代表就全是好的,按时序仔细检查吧

网友:
   其实 这个主板电压都出来了  屏蔽了; 内存 之后  觉得 百分80以上是 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波形,没有,直接换u或换板

没波波测。没的办法  反正感觉这个就是不跑内存 以前修过这样的机器屏蔽内存,电流跟这个一样 插上内存就OK了。这个估计也是硬查  懒的修主要还是钱的问题  收不上钱没必要浪费那么多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电脑知识哪里学到的?
我做了好多年手机维修,想问问你现在学习电脑维修是否也是不错的?

自学。修手机其实更简单  维修案例那么多。。。。

网友:
华硕机子没有图纸比较麻烦。。。。。。。。。。。。。。。

网友:
刷工厂的BIOS 肯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