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X 摔过后开机提示FACE ID 无法激活

楼主(2019-05-31):
iphoneX 摔过后开机提示FACE ID 无法激活,又人搞过吗?排线没见断裂痕迹。
iphonex
无法激活

网友:
设置录制面容id提示什么

网友:
主板中层掉点。

网友:
一般修不好@@@@@@@@@@@@@@@@@@@@@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先仔细观察一下感应器有没有裂痕,没有问题了可以搬到好的排线上去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看红外点阵有没有工作

网友:
要看录制面容id提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