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65 板号:LA-D803P 关机可以充电,开机不能正常充电

楼主(2019-05-31):
一个非常漂亮的大学生妹妹送来一台不充电的机器,机器刚过保,打开测各路供电正常,先刷BIOS,可刷完故障依旧,找了一个新电池换上还是故障依旧啊,瞬间慌了咋办呢,看来想在小妹妹跟前露两手看来要失败了,哎 留下来了慢慢看了,保护隔离换了  EC 充放电芯片换了还是一样 求大神指点一下,给点思路

网友:
软件设置问题吧

网友: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装 13 失败?

网友:
考虑一下系统    完全断电后不接原硬盘进PE 试试

网友:
既然开机和关机状况不一样,查下有关充电的信号在开机和关机状态下都有什么变化

网友:
在系统中,充电状态是什么?

网友:
按照先易后难原则应该先排除系统问题,然后无效的话则查图纸搞清楚主板在开机与关机下充电电路的信号与条件有何不同,具体确定解决方案。

网友:
系统中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网友:
不能充电的时候BIOS里面不显示适配器的瓦数

网友:
换个原装电源试一下,好多dell的电源容易出问题出现已连接未充电

网友:
电源也换的试了,电流表也用卡还是一样

网友:
电池的数据总线在通电瞬间有数据波吗?对地阻值一样吗?

网友(2019-06-30):
楼主修好了吗? 我手上有一台机器也一样故障,关机可以充电,开机就不能充电,没有头绪。

网友:
换主板了

网友:
充电接口    电池连接线都换过了没有解决

网友(2019-08-12):
谁有这款板的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