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_LX3_R2.0_2.01 二次不触发的怪板!怎么修呢?

楼主(2019-05-31):
华硕P8H61-M_LX3_R2.0_2.01,接板说 不通电,不触发,不S上电。到手后,如果是不触发。。测试待机条件 RTC电路等 都没发现异常,端开关针 量5535 IO的几个触发条件。发现32脚 S3无跳变。 而49脚 RSMRST#有3.3V。
于是想了下,先放电看看,短接RTC 2-3针跳冒。再插回1-2针 点开关针 通电了。。。。心里暗喜,以为可以了。。。可亮机后,短接开关针却关不了机。于是直接关电源 ,再开电源。又短接开关针,却是无反应了!!又回到最初的状态了!!!
反复测试待机电压了。没发现异常。。
就是发现不同的是,关机后,32脚变为0V时,就是不能触发了。复位RTC电路后,S3的电压却是为3.3V ,这时 是可以触发!!!但通过开关针还是关不了机。

这种情况是不是桥有问题了?? 可是进PE 等都OK。在PE下 通过鼠标点桌面开始那里的关机 又是可以关的,但关后 也不再次触发!!又必须放电后 才能触发。。。
修到这里真不懂怎么修了,,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你还是按不触发来修,时序一个个查

网友:
看看有没有腐蚀的地方 还是哪个待机信号不正常了

网友:
~~放电可以开机-----有可能是桥不良。。。。。前几天刚修到过一张板,但与你的型号不同-----换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