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FM2-A55M-E33不跑码复位灯大约一秒一闪

楼主(2019-05-31):
同行送来一V星FM2-A55M-E33,说不跑码,上电果然如此,而且复位灯大约一秒一闪的。
AMD以往这样基本主要电压都已经出来了,一测量内存供电1.56,正常。CPU没电压不正常,桥电压1.1正常,VDD没电压不正常。
先易后难,刷BIOS,拆com芯片都一个鸟样。
跑线,VDD由358,1脚控制,测3脚参考电压为0,没图纸就参考其他A55的
SB_VCC_EN与ISL62773-23脚相连,说明要先出cpu电压62773发出PGOOD电压开启VDD
测29.30电压5V,35脚电压12V,都正常,9脚en为0,没图纸不知en从何而来了。请各位大侠多多指点指点。

网友:
补充下,拆掉Q278,VTT有1.2输出的。

网友:
可能是没有复位

网友:
复位灯大约一秒一闪,CPU供电都没出肯定没复位的

网友:
各位大侠各位大神,有提供思路或者提供图纸的不

网友:
正好在照这个,刚看到这个,不错~~~

网友A:
这么多天大家除了围观就没是吗表示一下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天大家除了围观就没是吗表示一下的吗???

vdd2.5v有了吗?V星五脚芯片很易坏

网友:
帮顶!我有好几块fm1和fm2的apu_pg的复位几秒钟闪一次的板子。条件都满足就是没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vdd2.5v有了吗?V星五脚芯片很易坏

哥,这板没那个5条腿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