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触发后电流直接到0.77A,无跳变,求助?

楼主(2019-05-31):
昨天接到一台联想Y400的本子触发后电流直接到0.77A,无跳变,刷N个BIOS,换过内存与CPU,各电感电压正常,内存1.5V,0.75V VSP电压正常,显卡电压1.5V正常,+VCCSAP 0.8V,CPU 1.12V,BIOS刷过N个,内存换过,CPU换过,内存插不插现象一样,求解~~~~

网友:
U3有没有1.5V 过去。上次碰到一个U3没1.5V过去

网友:
复位有了吗

网友A:
请问,电脑知识哪里学到的?
我做了好多年手机维修,想问问你现在学习电脑维修是否也是不错的?

网友:
内存过没

网友:
复位有了吗,电压都正常的话。开始查信号了。

网友:
供电 复位 时钟  按时许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电脑知识哪里学到的?
我做了好多年手机维修,想问问你现在学习电脑维修是否也是不错的?

电脑维修 可以选择迅维实地

网友:
这个很难修.估计显卡问题

网友B:
三把斧干上去   不行垃圾袋      !   !   !

真不像技术员

网友:
桥发出平台复位,先查复位

网友:
时钟复位,内存负载,内存bios供电这些都量了吗

网友:
看看复位有没有,平台复位和CPU复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电脑知识哪里学到的?
我做了好多年手机维修,想问问你现在学习电脑维修是否也是不错的?

电脑已经慢慢退出主流市场了,但是手机是人手一部,才是市场主力。

网友:
是不是有的电压没有经过控制直接出来了?

网友:
都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脑已经慢慢退出主流市场了,但是手机是人手一部,才是市场主力。

手机现在也走下坡路了,因为修的人不多,现在工控设备有前景。

网友:
此机不过内存电压在0.8左右

网友:
把无线网卡拿掉,秒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三把斧干上去   不行垃圾袋      !   !   !

真不像技术员

你像技术员,你给我指导一下,看看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像技术员,你给我指导一下,看看怎么修~~!~

最新三板斧 换板   换人  人和机器一起换 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
好了吗  有一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显卡东或者桥坏了,一般会出这种问题

网友:
复位有了吗,电压都正常的话。开始查信号

网友:
查复位,正常的话 可以换南桥,不跑马,什么都有可能的

网友:
内存条不兼容换667内存就好了

网友:
   转换电压出来了吗     量 一下

网友:
这Y400裸板要到1.1A才亮机的,你这个电流既然都没过内存,U也换过,很可能是桥没通知U去动作,平台复位查一下,内存的复位查一下,这种估计都涉及到5脚的芯片与门了,很容易坏的

网友:
没跑码第一时间去看复位啊,复位出了再说

网友:
1.0的电压 估计南桥挂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信号方面的问题。 看一下内存波形

网友:
测测后继各电压吧

网友:
南桥坏了       修过一模一样的故障

网友:
你这电流应该是没过内存吧查查内存条件和桥的条件

网友:
查下全板电压

网友:
应该还是有些小电压没出来,不跑码,还有就是那几个PG信号看是不是电压偏低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看一下分组供电比较好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显卡吧,记得这个显卡爱坏,不是虚焊的那种,

网友:
学习维修很艰辛,但是还得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