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逸100奇怪问题。。

楼主(2019-05-31):
按开关触发到0.043.然后测量到slp_s3#  slp_s4# slp_5#不稳定,时而1.几v,,时而2.几,时而2.89.不是跳变,是每次测不一样,,然后每次按了开机按键后,触发灯亮,然后万用表测量一下slp_s3#  slp_s4#他就会上电到0.2几所有电压都有,然后几秒后掉电回0.043.换过ec,刷过bios,都是一样症状,,这个怎么破

网友A:
它的上拉电压是不是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的上拉电压是不是不稳

没有上啦电压,直接从桥里出来的。。

网友B:
这款ec有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ec有程序的。

嗯,换的淘宝买的刷好程序的ec和之前的ec一样症状,所以应该不是ec

网友C:
掉电的板子,干CPU啊

网友:
3/4# 最开始就是CPU给EC一个信号,然后EC触发3#4#

网友:
Bios连接桥的小电阻 是否正常?

网友:
SLP信号开启各路供电的同不会送到EC,你最好再查下EC,然后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的板子,干CPU啊

黑胶。。。。。。。。。。。。。。。。。。。。。。。。。。。。。

网友:
桥内部上拉     测一下桥的供电电压稳不稳

网友:
你用示波器测SLP电压,如果一直跳变你用万用表测到的就是不稳定电压

网友:
这时候示波器该登场了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路过。写的很详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