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50-80上电不显。

楼主(2019-05-31):
机子进水,在触摸板那,开机上电到0.4,,所有主供电都有电压,,刷bios,换ec都还是一样。。。。在论坛查了一下有几个人也是这个症状。。另外开机风扇不转

网友:
对了插电自动触发,长按开关也不关机,感觉还是ec问题结果淘宝定了个带程序的ec换上不触发,用原来的可以自动触发到0.4

网友:
多看看进水的地方   腐蚀断线  细心些   (你这个是缺电压  )

网友:
证明不是EC问题啊,EC相连接的小电容 小电阻啊

网友:
个人觉得是bios你可以刷几个试试,ecbios不对不触发,桥bios不跑马,三板斧先搞一下

网友:
重点查进水地方,有时真要仔细检查,我吃过亏,不触发也可先查下RTC电路

网友A:
维修只会三板斧,搞过不好就丢了吧!给真正维修的人员造成二次维修的诸多困难,本来能修好的,也弄报废了.

网友:
重点查进水区域,腐蚀断线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只会三板斧,搞过不好就丢了吧!给真正维修的人员造成二次维修的诸多困难,本来能修好的,也弄报废了.

如果每次修不好就放弃,那永远受制于别人。。

网友:
bios你可以刷几个试试,ecbios不对不触发,桥bios不跑马,三板斧先搞一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进水后开机0.6掉电   干u干好了

网友:
0.4应该还是缺电压,与BIOS没关系

网友B:
所有电压你都测量了哪些?

网友:
这个机器的CPU坏的比较多的    你可以简单加热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有电压你都测量了哪些?

就是测量了主供电电感。。。。。。。。。。。

网友:
进水的先看有无断线和电阻变质

网友:
明不是EC问题啊,EC相连接的小电容 小电阻啊

网友:
感觉与EC无关,应该是腐蚀的地方短线,可以查查周边小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