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京瓷1800 打印和复印都是密集的黑条状

楼主(2019-05-31):
京瓷1800 打印和复印都是密集的黑条状,搞了半天没查出那引起的故障,望老师傅们帮忙指点下!!!

网友:
刮刀没弄干净吧

网友A:
检查充电或者激光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充电辊和鼓芯拆了,然后看看间隔是哪一个的周长。是哪个换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充电或者激光器是不是有问题

用纸隔挡住激光器 打印出来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辊和鼓芯拆了,然后看看间隔是哪一个的周长。是哪个换那个

纸上测的间隔周长比充电辊周长还小,怀疑高压有跳变或旋转时引起接触不良

网友:
充电异常,一个周期

网友:
四楼说的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