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宏基E5-571G板LA-B991P挡内存①0.52不亮机②0.45定住,附bios和ec程序

楼主(2019-06-01):
地点:广东江门,维修人:超哥
机器故障:挡内存,待机电流0.001,触发跳到0.7~0.6~0.52定住;拆成裸板发现有进水,放电后触发0.45定住,清理腐蚀后未果。
机器型号:

清理腐蚀前后图片对比:

略查供电复位正常;
抓波内存系统管理总线:

判断为挡内存故障,现在触发就是0.45定住,之前接机时还能跳2下,纳闷……除内存复位只有0.1的电压,内存其他条件基本正常。
cpu的pg未采用或没有,暂时跳过。
分离官网bios刷之未果,排除bios因素;
根据图纸发现进水位置是EC与桥通讯的帧周期模块。

LPC模块基本ok,可直接排除独显和其他供电部分;

干u之前防止进水导致ec损坏,更换EC,从官网bios里面分离出ec程序如下:

然并卵,根据软启动时序排查,bios到单u的桥模块发现端倪:

bios的第6脚波形幅度不够,检测无断线,无上拉,更换150排阻未果,遂加焊单u,亮机。

本着从易到难的原则,应该先加焊,后换ec的,走了点弯路。觉得帖子有点意思的,麻烦点击下面的“支持”,你的鼓励,是我发帖的动力,谢谢了。 bios和ec程序,官网分离,

 会员485881100鑫豆2024-6-5 12:25
 会员1237833100鑫豆2024-2-20 21:42
 会员437093100鑫豆2023-11-3 17:38

网友A:
提程序搜IMG    讲究     咱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程序搜IMG    讲究     咱一样

我刚刚研究完了你的DDR3屏蔽内存帖,配合曾经下载的屏蔽内存bios,对应研究,已经ok,正在下载ddr4的bios进行研究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研究完了你的DDR3屏蔽内存帖,配合曾经下载的屏蔽内存bios,对应研究,已经ok,正在下载ddr4的bios ...

像你这个级别的还不会这个     妈呀    亏了呀       我还以为这个已经是烂大街的教程了      应该拿去卖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像你这个级别的还不会这个     妈呀    亏了呀       我还以为这个已经是烂大街的教程了      应该拿去卖 ...

老哥  这么晚了还在学习研究

咱俩一样    水遍各个论坛      知识这个东西啊   别人的知识  学到了  就变成了我的知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哥  这么晚了还在学习研究

哈哈,朋友发来了几个DDR3和DDR4的定义,全是因为,Annex K Serial Presence Detect (SPD) for DDR3 SDRAM Modules(SPD版本1.3)第六版,好复杂,你的贴,我刚刚全部吃透,下班下班,再不走,希望不要爬墙出去,被抓到要罚款的

网友:
支持,这样的帖子太有营养了

网友C:
SPI _CLK 正常工作电压2.3v左右,最后一段是挡内存报错代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像你这个级别的还不会这个     妈呀    亏了呀       我还以为这个已经是烂大街的教程了      应该拿去卖 ...

我已买了,不过很便宜,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朋友发来了几个DDR3和DDR4的定义,全是因为,Annex K Serial Presence Detect (SPD) for DDR3 SDRA ...

研究的怎么样了      讨论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已买了,不过很便宜,哈哈

多少钱啊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啊,经验跟重要。。。。。。

网友:
厉害了楼主,真有学习精神

网友:
卧槽     进不去了     你给我回复了啥

网友:
谢谢大神,这思路,这水平。程序分析的头头是道呀。

网友:
这个EC的程序我还真刷不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SPI _CLK 正常工作电压2.3v左右,最后一段是挡内存报错代码。

不懂逻辑分析仪,但以前花时间研究过bios的片选波形,分别用多个台板和笔记本板进行的研究,clk实践中未发现波形峰值低于3.3V的,至于挡内存的,我归类为3个阶段,5ms以内无波;100ms内无波;150ms外有波;你说的代码阶段超过了150ms,具体代码含义超过了我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