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io 700-22ish la-c933p不触发,转接到屏不显示

楼主(2019-06-01):
深夜发文,望勿扰大家美梦。
同行送来机器,没反应,插电测试,不触发,问题描述一样。开搞了。裸板出浴,小美人到手先蹂躏一番。无大短。桥无坏,内存,CPU,测试OK。关键点到了,测无3.3和5v因为没有图纸,机器比较新,只能进行局部测量。系统待机芯片用的是6s=3d论坛有查到真正的型号是rt6576这种芯片很难配到啊,又查了这个型号图纸,核对后发现了有一个戴尔的比较新的板子上有一个2n=3k实际型号rt8249对比了引脚定义,可以完全代用。换上后出来3.3v。OK,待机正常的,在没有断电的情况下插了一下开关排线,,因为触发点是和背光板供电一起的,所以听见了应该是有芯片烧了情况?现在是可以电流正常上去了,检测也过了,应该就是背光不亮,加触发开关不能直接亮灯。再接usb键盘灯已经亮,板子已经信号检测过了。

这个小板子也没有卖的,

左边下面的那个蓝色的排线是开机板链接处。

看起来应该就是这里的一片问题,没有图纸,不好下手啊,维修须谨慎,手贱,本来修好的机器,现在搞成这个烂尾楼的结局,
触发测试的按键是板子上有个键可以用,

请各位大师帮忙给找下图纸,查开机触发电路,和背光电路,

网友A:
逆变器在*宝上可以找到的。可以照一下看屏上有没有显示。如果只是少背光的话好搞的。

网友B:
最讨厌联想了,晕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逆变器在*宝上可以找到的。可以照一下看屏上有没有显示。如果只是少背光的话好搞的。

不是少背光,没有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讨厌联想了,晕死

请问你喜欢哪个呢。。。联想有些还是好修的,

网友:
背光是好修的    看看是不是    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