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7-6700 处理器蓝屏探讨-求高手支招

楼主(2019-06-01):
I7-6700 能开机  WIN7系统装不上 装到一半蓝屏  WIN10 装好了用不了几分钟就是图片那样报错   主板  和显卡 内存都换过了  确定百分百是U的问题
有大神能整不? 关闭集显也不行  他们说关闭线程  不会弄  求支招

网友:
可以关闭 一个 或者2个核心 试试  .这个情况 我遇见过  关闭超线程 和 睿频  没有用得 .

网友:
你是有多舍不得。。。

网友A:
可以关闭 一个 或者2个核心 试试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关闭 一个 或者2个核心 试试  。。。。。。。。。。。。。。。。。。。。。

那就影响性能了
dddddddddddddd

网友:
哎好U,但坏了可惜了

网友:
还能开机亮机要确定是U坏了的话。~只有慢慢调试看,先关掉个别核心试看,关睿频,关超线程,再不行就强行降频,或者降频稍加压看看。再没法 就只用扔了

网友:
你是想修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