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SONY 55X9000E 花屏

楼主(2019-06-01):
早上,开机 就这样 断电重新接上电源 自动开机 进到主页面,2-5分钟 就花了。花屏后 屏幕下方 指示灯 不灯,屏幕 还是亮的 花屏 断电后 就灭了。不知道是不是 显示芯片换了

网友A:
这花的好像是显卡挂,不过显存也有可能,先排除上半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花的好像是显卡挂,不过显存也有可能,先排除上半部

这是电视机 显示2钟左右就花了

网友B:
菜单正常吗?不会是死机了吧~
字数

网友:
用测屏仪能测吗,这个应该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看有没有死机在判断问题

电视不会修,售后上门说主板坏,要订货。换主板不知道能不能好。

网友:
电视没修过没经验,售后上门说主板坏,要订货。换主板不知道能不能好 主板还有保修,如果其它有问题就要收费 主要部件保3年,电视主要部件 哪几样是主要部件?直心不懂。求教修电视的 大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菜单正常吗?不会是死机了吧~
字数

花屏后 按遥控没任何反应,电视的指示灯也不亮 屏一直花的

网友:
大哥你的换了主板好了吗?是不是 和我的一样故障

网友:
屏的故障
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花屏后 按遥控没任何反应,电视的指示灯也不亮 屏一直花的

这些故障说明可能是主板,或者电源板有故障,不是屏的故障,我认为容易解决,另外帮不上忙,替你着急

网友:
主板的主芯片周围的内存跟排阻,重点查不是虚焊就是变值

网友:
在保 售后上门 换主板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花屏后 按遥控没任何反应,电视的指示灯也不亮 屏一直花的

售后 上门换主板 好了。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