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三极管呢?

楼主(2019-06-01):
(图片)

网友:
测量一下脚位电路......................

网友:
目测是个NPN管,随便找个代换上去看会不会炸,不炸的话你就赚到了

网友:
有丝印号,可以向万能的互联网查找

网友:
E极看起来没接地,非开关型,就是个普通三极管,万用表测是NPN还是PNP,代换同样类型即可。

网友:
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量一下三个脚的二极体值,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