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90S 板号为LM490S 不触发

楼主(2019-06-01):
联想M490S  板号为LM490S 不触发 但放一下里面的小电池电就能正常上电,上电后关机,连续怎么开都正常,放放冷机又不行,不行的情况下电流待机为0.010按开关会跳到0.020 这样,如何待机为0.005 就能正常上电,有没有人遇到过,单BIOS,下了几个都开机没有反应,后面又刷回原来的,就能正常  这机没有图纸  有时候放电都不可以,电流会从0.010 -0.020 一直跳来跳去

网友:
查南桥复位电路

网友:
开机后进系统试下所有的USB口看是否都能用,感觉是哪里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我前几天遇到一个是热机不开机,不能按键关机,更换RTC电路晶振后解决

网友:
那就差RTC电路啊,南桥问题了,rtcrst这些

网友:
查EC条件,再是休眠信号,最后南桥。

网友:
rtc电路查下,应该是哪个条件没满足

网友A:
解决了没,我的S4040主板两台,同样问题。头疼。

网友:
感觉应该是桥没有动作,在不触发的时候查ec是否给桥跳变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没,我的S4040主板两台,同样问题。头疼。

裸板试了两天正常,后装起来,用用又是这样,现在怀疑键盘有问题,不接键盘后,一直试正常,不出现,之前全部装起来用用多开几次,或者冷机就待机不正常,不上电 我现在不接键盘,多试试看看情况

网友:
对。去掉外设看看

网友B:
三伏五伏应该是只有一路先出的 两路同时出来 所以待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伏五伏应该是只有一路先出的 两路同时出来 所以待机大

这机是 待机3.3V 5V一直都出来的,不论正常不正常触发都有的

网友:
可以查一查rtc电路,

网友:
待机时,RTC条件仔细查下,EC待机时各关键脚位电压查下

网友:
测电压 看图纸 看那个零件坏了 导致缺电压起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