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DG进水不充电求助

楼主(2019-06-01):
ec和充电位置进水,清理后不充电,第一次处理后显示能识别电池但未充电,检测更换SRP电阻后修复,可以充电了,但是20分钟后就出现现在的问题了,电池和充电器同时插可以开机,依然显示未充电,拔掉电源后电池继续放电,但显示电池电量未知,待机时,电流0.10A。没电池只有电源时,电池充电口8.5V电压,单独接入电池是电池7.5V电压,sm slk都是4.8V,SM BAT是3.3。并且在单独使用电池时+3vao相关电压均升高到3.8v,第一次遇见这种电压的???????换过ec和充电芯片,拔掉EC后sm slk变为3.3v,sm slk波形也很奇特间断时间长......求大神指点

网友A:
重点检查进水部位,可能是有电容或者电阻腐蚀变质,建议上显微镜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进水部位,可能是有电容或者电阻腐蚀变质,建议上显微镜仔细看看。

可气的是我把进水位置的能看见的腐蚀过的电容电阻都给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点位图配合电路图,换零件一定不能出差错。我遇到进水腐蚀的都是先用手机拍照,然后用棉球蘸洗板水稍加清理,然后涂上焊油用热风枪加固,那样可以把掉件的风险降到最低。

网友:
感谢大师,小白学习了

网友B:
检查保护隔离的两个管子是不是好的

网友:
重点检查进水部位,可能是有电容或者电阻腐蚀变质,建议上显微镜仔细看看 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保护隔离的两个管子是不是好的

正常的,24v导通,ACN ACP也正常电压,acdet 2.6v正常

网友:
重新拆下PR8807再装上之后修复该故障,sm slk恢复到3.3v。之前只是用万用表测得该r010电阻是1欧正常导通,srn和srp有电池的7.5V取样,以为这个位置是正常的,弯路走多了........

网友(2019-07-20):
进水的一般电阻变值比较多,建议放大镜下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