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求助,VIVO X7天线问题

楼主(2019-06-01):
有修手机的大神吗,求助一下,我VIVO X7信号不好,想改外置天线,没修过手机,不懂天线布局,拆开后发现只有一根ipex天线连接线,拔掉后,手机信号不好,按理说应该是射频天线,这个射频天线链接的天线是三网通的天线吗,,还有,WIFI天线在哪?看了下主板布局,像是天线固定在外壳上面的,2.4G和5G天线是分开的吗,没图纸点位,很难看懂,。
总的来说,就是想知道,哪个是2.4G天线,哪个是5G天线,。射频连接线接的天线是什么类型的,全网通的天线?2G+4G一起?

网友A:
WIFI2.4G和5G的天线是一个,应该都是在后盖上,全网通的也是一个天线,也有的有副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FI2.4G和5G的天线是一个,应该都是在后盖上,全网通的也是一个天线,也有的有副天线

我看到有两部分的触点接触后盖,但不清楚哪个是2.4,哪个是5g,通讯天线就只有一个吗,全频段的天线?

网友:
WIFI天线是共用的

网友:
这款手机是三段式金属手机,频率覆盖790-960MHz,1710-2690MHz,用Switch切换状态。
从背面看,上下两段金属分别是上下天线。一般的布局是:
上天线分为两边,一边做DIV天线(频段覆盖可能和下天线一致或更少),另一边做3合1天线
下天线做主天线,低频+中频+高频

IPEX同轴线是主板给下天线送射频信号的,先连接手机底部小板,再经过小板匹配电路,最后通过弹片馈入下天线

十几年前,刚开始手机天线工作在900就行,后来增加了1800,现在的手机工作频率范围很宽,你想用Monopole形式的天线根本覆盖不了,覆盖到790的Vivaldi、LPDA估计有好几个手机大。非要更换的话注意去掉T型或更复杂的匹配电路(并容串感调高频,串容并感调低频)上的电容、电感,到地悬空、信号路上用0ohm

手机GPS1550-1620MHz,WiFi2.4-2.5GHz,WiFi5.15-5.85GHz,一般集合在一起,设计成3合1天线。从用户体验入手,横置游戏避免手握影响WiFi性能,估计3合1天线在后置摄像头那一侧

若手机信号相比以前变差,建议:
1、检查馈电弹片,是否洁净、接触良好,
2、确认天线周围环境中导电布、导电泡棉是否能保证摄像头、后壳、中框等接地良好,导电泡棉失去弹性、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很大,尤其是跌落变形的地方
3、匹配电路的电感电容,除非你知道具体的值,否则不建议动,除非你能焊IPEX Cable,校准后看Smith圆图实调。
4、手机金属壳变形严重,有可能会影响关键耦合位置的阻抗特性,造成天线频偏,这时候建议更换整个后金属壳

网友:
这款手机是三段式金属手机,频率覆盖790-960MHz,1710-2690MHz,用Switch切换状态。
从背面看,上下两段金属分别是上下天线。一般的布局是:
上天线分为两边,一边做DIV天线(频段覆盖可能和下天线一致或更少),另一边做3合1天线
下天线做主天线,低频+中频+高频

IPEX同轴线是主板给下天线送射频信号的,先连接手机底部小板,再经过小板匹配电路,最后通过弹片馈入下天线

十几年前,刚开始手机天线工作在900就行,后来增加了1800,现在的手机工作频率范围很宽,你想用Monopole形式的天线根本覆盖不了,覆盖到790的Vivaldi、LPDA估计有好几个手机大。非要更换的话注意去掉T型或更复杂的匹配电路(并容串感调高频,串容并感调低频)上的电容、电感,到地悬空、信号路上用0ohm

手机GPS1550-1620MHz,WiFi2.4-2.5GHz,WiFi5.15-5.85GHz,一般集合在一起,设计成3合1天线。从用户体验入手,横置游戏避免手握影响WiFi性能,估计3合1天线在后置摄像头那一侧

若手机信号相比以前变差,建议:
1、检查馈电弹片,是否洁净、接触良好,
2、确认天线周围环境中导电布、导电泡棉是否能保证摄像头、后壳、中框等接地良好,导电泡棉失去弹性、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很大,尤其是跌落变形的地方
3、匹配电路的电感电容,除非你知道具体的值,否则不建议动,除非你能焊IPEX Cable,校准后看Smith圆图实调。
4、手机金属壳变形严重,有可能会影响关键耦合位置的阻抗特性,造成天线频偏,这时候建议更换整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