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EP 开机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9-06-01):
华硕X550EP开机电流有跳变,但是不显示,供电都有了,BIOS也刷了两个,但还是不显示,应该测那?有通病吗这款机器?
华硕

网友:
你这 写的也太笼统了吧 电流是怎么跳变的 你都测量了那些信号 电压 是吧 都要写一下,,按时序查查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