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55AMD A6处理器 版号AAL12 LA-C142P Rev 3.0(A02)不认声卡!!

楼主(2019-06-01):
笔记本拿过 不触发 刷ECbios和主板BIOS亮机  接上硬盘  进系统 没有声音  声卡硬件未识别 认不到!!后来又找一个BIOS  刷上亮机速度很快 也是不认声卡!  这个笔记本 没有图纸  从论坛搜与相关帖子 也有和我一样的问题  但是没有答案!   有修好的朋友给点建议  在线等待
处理器板载A6  声卡芯片ALC3234

网友(点评):
解决方法在4楼

网友: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DELL 15-5555 LA-C412P REV3.0(A02)

网友A:
可以测试下声卡与桥连接脚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测试下声卡与桥连接脚的阻值

这个声卡脚位图   没有   可否提供下

网友:
声卡不识别  已解决  声卡芯片9脚DVDD-IO 缺3.3V 供电  1脚飞线到9脚 后正常

网友(2020-07-02):
主板的SD卡旁边的PU400 ,这个AP7175没转换过去电,导致认不到声卡,短接过去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