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 80 进水多故障变态的毛病侥幸修复

楼主(2019-06-01):
同行送来的机器,说是进水了。留下机器 拆机 目测主板已被同行把进水的位置都处理干净,只剩下处理之后留下的痕迹,测试主板保护隔离没有19V,习惯性的来论坛搜索发现有很多进水的都是不过保护隔离都是这里短线,看了一眼我的主板确实也短线了,补上 插可调电源,可以触发了,开机0.3 0.5左右的跳 以为亮了 接上屏无显示,插上键盘大小写没反应,好吧! 之前修过这种进水的机器 跟现在触发的电流一样是因为3V 5V转换出问题,找到图纸 直奔主题跟猜想的一样,没有转换过来,再测G及没电压跑线 跑到R149,发现电阻没了!应该是同行清理进水的时候碰掉了,焊盘有一个也没有了,料板上找个150K的电阻补上飞上线
感觉这回应该好了吧,插上电开机到0.2几自动掉电?纳尼?不可能啊,我把补的线断开还是同样情况心想不可能啊,这个电路是可定存在的 我在没有跑错线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在插电待机0.01 过3秒待机变成0.13了,更郁闷 ,这是什么情况,摸主板显卡供电电感热,而且显卡供电待机就出来了,越来越迷糊了,这机器不按套路出牌啊,先是掉电,然后时序还乱了,真硬,老实的查查看看为啥显卡供电能出来吧, 图上可以看出来开启信号是PXS_PWREN 测量发现插电待机的时候1.7 慢慢的往上涨 能涨到3.3V 涨到3.3的时候待机电流就变成0.13了 看这个信号是哪里来的CPU发出,3VS上拉,心想不对啊,3VS应该是上电之后 由3V转换过来的电压 ,找3VS由来  Q24的G及是和5V转换电压开启信号是一个我之前补的是R149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为什么显卡供电会提前出来了吗? Q25的就是控制3 5V转换的信号,肯定是SUSP信号不对导致提前出来的,测量无电压,追查来源  是由5VALW上拉而来 ,找到R157 看见已经腐蚀变黑 补上,满怀希望的上电以为终于修复了,上电 待机属实好了 显卡供电不提前了,按开机键,WAY????还是掉电 ,上到0.2几掉电,测量平台复位都发出来了还是掉电,难道是CPU坏了吗?CPU为什么会坏呢?不敢相信。。 没有办法了 实在不知道怎么修了!好吧 拿起风枪 220度 对着CPU 一顿吹,边吹边开机看电流,吹个10秒多的时候不掉电了??而且电流在0.6了 看电流还像亮机了?? 在开机还不掉电了,插上屏可以亮机了??? 什么鬼?抽根烟去,回来10多分钟还不掉电,装机 测试   没有问题 我就有个问题想问问大神,为什么会出现掉电这种情况呢???

网友:
图没上来不知道为啥

网友:
难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