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7P打电话对方听小声

楼主(2019-06-01):
这几天接到多台苹果7P的,都是说打电话对方听起来小声,有时还会断断续续的。我那机子试了一下,放耳边说话,送花小声,对着送话器说话,声音就很大声,但是有时会断断续续。换了排线了,没啥效果,机子各项功能都正常,所以没去考虑音频,不知各位有碰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搞大音频试试,7、7P好像有这个通病!

网友:
我的6s也是这个吊样  换了好多条排线都没用

网友:
附近有学校考试?信号屏蔽?

网友:
解决了吗?这种情况可以把排线拿出来不要装进壳子里面试试

网友(2019-07-08):
7p摔后音频不正常的是个通病,这个打电话声音小,首先排除下,尾部送话器的防尘网是否被灰尘堵住了清理下。然后在考虑主板音频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