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ISL9237和TYPE-C的新型工作方式和待机条件,和苹果有区别

楼主(2019-06-01):
机型:联想910-13
故障现象:不充电
分析过程(反推):
1.此机采用TYPE-C接口,若想让EC检测到适配器插入(CC1/CC2)必要条件就是EC要有供电+3VALW_EC
2.+3VALWPU3(联想专用芯片OZ66628)输出
3.PU3必须有VIN输入才能输出+3VALWVIN的产生由充电芯片ISL9237控制,先看ISL9237设计图和应用图

根据ISL9237的数据手册要输出VSYS(VIN)的条件:
A.17DCIN(大于4.5V芯片才可以工作)
B.165V正常后,18VDD产生5VCHGVDD给芯片的8VDDP
C.19ACIN的条件是大于0.8V,由ADIN_1(此时5V)分压至0.9V(实测)
D.DCIN进来之后,13ASGATE变成低电平,导通PQ10
WhenASGATE turns on, it is clamped 10V below ADP pin voltage
E.芯片满足条件后产生VIN(实测电压8-9V
4.产生+3VALW后,EC检测适配器TYPEC_DCIN_CC1_EC
通过电阻R547
到座子JP819,完成检测后,适配器升压ADIN_120V

这种升压方式不同与苹果,感觉此机最大的特点是充电芯片ISL9237必须产生VIN,后续的工作条件才能满足
本人对新型机器不太熟悉,只是做个引导,希望有错误的地方高人指出!!!

网友:
对于不熟悉的机器能熟悉到这种程序也算有功底了

网友:
新型type-c   检测电路不一样

小米的更坑   bios参与  bios不正常连待机都不给!!!

网友:
其实原理还是一样的,EC待机正常,CC总线通讯正常。只是芯片方案苹果复杂一些,就算苹果自己的方案也不一样。

网友:
学习了,type-接口的隔离保护还没修到过

网友:
真让人涨知识!

网友:
修好才是硬道理

网友:
电路图在哪里?

网友:
鑫智造里有的

网友:
思路不错,下次可借鉴

网友:
受教了, 暂时还没修到 TYPE C 类板子,这种至少是7 8代的CPU 吧

网友A:
楼主这个帖子写的不错。。现在很多新机器都带TYPE-C接口了。。。修起来很头疼  我手里有个小米不充电的

网友:
作为维修小白的我  有很多看不懂的地方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已经加分。谢谢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帖子写的不错。。现在很多新机器都带TYPE-C接口了。。。修起来很头疼  我手里有个小米不充电的

我也修过几个小米的充电电路,还好吧,一般都能修好!

网友B:
高手。不过你可能看错了TYPEC_DCIN_CC1应该是去了JP8的21\23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不过你可能看错了TYPEC_DCIN_CC1应该是去了JP8的21\23脚。

是的,CC1 CC2去了4个脚,17 19 21 23,写的时候简化了,别介意,卢师傅现在在哪里?

网友(2020-04-30):
请教,我手上这个机器不能充电13脚 19V多, 18脚 也只有4.2V,但PQ10,PQ11都是导通的
换过三个芯片,18脚和8脚的电容也换了,PQ10,PQ11也换了,还是不好。

什么情况啊 ?

网友(2020-09-28):
好资料  真心用心了  谢谢

网友C(2021-01-21):
问一下楼主,产生VIN后是给PU3供电之后PU3 产生+3VPMIC,+3VPMIC上拉产生3VALW_EN_PMIC 开启信号,之后产生+3VALW是这样吗?我也有一块同样的板子。9237烧坏了。之后换上不产生+3VALW。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楼主,产生VIN后是给PU3供电之后PU3 产生+3VPMIC,+3VPMIC上拉产生3VALW_EN_PMIC 开启信号,之后产生 ...

我的问题很你一样,你修好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问题很你一样,你修好了吗

我还在等联想的那个芯片,到了测试一下告诉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还在等联想的那个芯片,到了测试一下告诉你。

我拆掉联想那个芯片重新植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拆掉联想那个芯片重新植株就好了。

换了芯片还是不行。。USBC电流表一闪一闪的。应该是哪个地方保护了。测了一下9237的保护23针被拉低了。。不修了放弃。。

网友(2021-08-24):
这种新款机保户隔离电路挺难修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