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D的电路图

楼主(2019-06-01):
请大家帮我找找,谢谢,此机器自动加电到05,就掉到0,再按开关没反应了,开关上面没有电压,没图纸,不知道总么下手了

网友:
楼主:华硕很少有图纸的,只有点位图,要么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吧,图纸没希望了,找个点位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