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求联想IDEAPAD 700S -14ISK LA-D341P ec内部程序

楼主(2019-06-01):
求联想IDEAPAD 700S -14ISK  LA-D341P ec内部程序 EC 已击穿,求资料 谢谢

网友:
ec击穿 估计cpu也挂了吧 这个只有备份过bios 没有ec

网友:
我有,明天发给你

网友A:
百分之百好的,我修这机器多,验证过了,

54.33 K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9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分之百好的,我修这机器多,验证过了,

谢谢热心的兄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百分之百好的,我修这机器多,验证过了,

兄弟,这个联想IDEAPAD 700S -14ISK LA-D341P的本子不触发的问题,一般是什么问题,待机电压没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2019-08-11):
引用 网友B:
兄弟,这个联想IDEAPAD 700S -14ISK LA-D341P的本子不触发的问题,一般是什么问题,待机电压没有。没有短 ...

没有待机电压你修出来电压,这板子CPU也坏的多,

网友(2020-01-09):
没CPU 供电

网友:
有没有正常的BIOS。

网友(2020-04-19):
这个EC坏了用个全新的就可以,不用刷程序的,EC的程序在BIOS里都有,今天用809H读出来试过了,也用了一个新的换上试过,换了一个新的插电后自动从BIOS里写EC的程序的,今天修了一个是没有CPU供电,CPU 是好的。

网友C(2020-05-25):
引用 网友A:
百分之百好的,我修这机器多,验证过了,

D341P能修吗,我有一个。。。。。。

网友(2020-08-07):
引用 网友C:
D341P能修吗,我有一个。。。。。。

报名,也有一个

网友(2020-10-19):
这个可以用吗 有测试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