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BDM3201F背光灯不停闪维修方法

楼主(2019-06-01):
用电流表调到3V,测灯珠电流在0.1左右是正常的,低于0.07以下有问题,,就是这样才闪的。
不知道我这样说大家懂不懂。
修这种闪灯的,注意看灯珠的电流就行了。一般能亮的,就是电流不同就会闪了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最后换灯条吧。稳定

网友:
这个真没注意过 只知道过灯条    这个真没注意过 只知道过灯条

网友:
好经验,下次遇到我试一下

网友:
一般整套换。就OK。。很稳定也没有出现过返修的。飞利浦和AOC经常就是灯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