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 nm-a211 R1.0不触发

楼主(2019-06-01):
求助,无思路了,南桥,EC的待机条件全部正常,开关3.3V正常跳变,唯一感觉异常的就是南桥送给EC的slp-s3和s4为3.3V
这是不是说明桥这边已经正常了,但是EC没有退出待机状态?另外EC已经换过了,无果。待机3.3V 5V正常,求大神支支招

网友:
bios刷了不?

网友:
重点查ec的待机条件上,,,,,,,,,,,,,,,

网友A:
还有就是slp-s3虽然有电压,但是总感觉不对劲,这个不应该是按了开关后才有的吗,我这插上电就有了,还有就是一直按着开关slp-s3会有一瞬间的跳变,但不是直接没有,很奇怪,会不会是时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slp-s3虽然有电压,但是总感觉不对劲,这个不应该是按了开关后才有的吗,我这插上电就有了,还有就 ...

可能是自动触发,所以就有电压,你可以挑起EC脚位看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slp-s3虽然有电压,但是总感觉不对劲,这个不应该是按了开关后才有的吗,我这插上电就有了,还有就 ...

也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可以尝试翘起EC这个引脚试试

网友:
pch发给slp给ec,ec再转发slp出去开启,量了吗?lid,batlow量了吗?你说的所有不知道包含了哪些

网友:
漏掉了这个PRESENT,由3.3V 10K排阻上拉,但是电压0.06上下跳变

网友:
有时候用电池能开机,但是一插电源都掉电,但是不是隔离的问题,因为充放电都正常

网友:
还有就是用电池开机后,大概30秒会,开机时PRESENT为3.3V,掉电后按开关无反应,需要插拔一下电源才能再次开机

网友:
PM_RSMRST正常不,按开关有没有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