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b360m主板突然点不亮

楼主(2019-06-01):
才用一年的主板昨天开机突然黑屏没有反应了主板U的风扇运转正常南桥音频线也亮 重新拔插内存 coms放电 都没用 后来拆掉风扇摸摸CPU还慢慢变热。。。有遇到过的类似问题的师傅吗都怎么解决的?

网友:
上诊断卡看看

网友A:
得用PCIe诊断卡吧没有pci插槽

网友:
好像很厉害哦,我一定要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用PCIe诊断卡吧没有pci插槽

没毛病啊老铁

网友B:
你是维修人员吗???    才一年可以保修呀

网友:
邮寄给我帮你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维修人员吗???    才一年可以保修呀

网上买的不方便保修 原商品都找不到了只能自己解决了

网友:
    才用了一年,还在保之内,那去保修就行叻 。 。。

网友:
刷个BIOS不行就保修吧,还有看看电池电压够不够

网友:
问题解决了换个新电源就好了 下面是原来电源才用不到一年 ...

网友:
你得检测各个供电是否正常,可以用诊断卡看看跑码,如果供电正常就查时钟复位,按时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