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355v5c 通病,症状不同

楼主(2019-06-01):
第一次发帖子,
这个机器拿到手的时候不显示,拆机摘下硬盘显示了,然后换固态又不显示

摘下固态,显示,

只要不上硬盘就显示,很奇怪,反复测试都不行,

无意中感觉出风口热,我想应该是显卡问题,然后直接搜了下论坛,居然有改显卡的,

后来我就改了两个电阻,把独显屏蔽,集显调出来,上图看一下,

修本本。本本修 + 2 + 2 66666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没有坏,就是高温容易不显示,直接给干掉,温度就没有了,集显很正常,估计能坚持一年,让客户准备换本子了

网友A:
是不是显卡供电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显卡供电的问题呢

也可以这样说,就是显卡太热了,风很烫,就改了集显了,改完就没有什么温度了,开机正常,,,,,,,,,我都给客户说至少保两个月,,,,,,,,,,

网友:
这个真没见过,上硬盘不显示居然是显卡坏。

网友:
第一次发帖,有幸

网友:
呵呵通病,修过好多台了,迅维上有详细教程

网友:
装硬盘也OK了?贴子里没有交待清楚,还以为你没写好呢,幸好我有仔细看回贴的习惯,建议楼主重新编辑下。

网友B:
这款机子的通病   可以不用全拆机器   把硬盘拆掉就可以了  有一个电阻或者电容腐蚀了  拆掉就可以  电流表电流应该是       0.18  按开关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子的通病   可以不用全拆机器   把硬盘拆掉就可以了  有一个电阻或者电容腐蚀了  拆掉就可以  电流表 ...

哈哈,你说的不是这个机器,你说的是三星另一款,但是有的是这个症状不是这个病,,我之前遇到过两台,拆后面的电容都没有解决问题,二级供电不出来,,,,,,,,,,,,,,,,,,,

网友:
改之前,改之后都拍个照对比看起来就更加清楚了。

网友C:
这种情况吹一吹显卡不就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吹一吹显卡不就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了?

是显卡问题,我只是想长治久安的啊,烙铁你没加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