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asus b150m-a主板,问题很奇怪

楼主(2019-06-01):
一张asus b150m-a主板,问题很奇怪,短接电源的绿线和地可以正常开机,但短接开机脚,能不开机
不开机

网友:
查下IO到绿线之间有没有断线或微短

网友:
没有断线的,只不过这个主板的开机芯片有腐蚀的现象,可能是短路,造成IO芯片坏了,我更换了一个OK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不叫奇怪的问题了,是维修人员都会经常碰到的问题,查条件就很快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
肯定是哪个芯片有问题,仔细检查看看吧,我有一个用着用着就挂了

网友:
那是,那是,谢谢同仁们的见解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