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B671和NB670可以代换吗

楼主(2019-06-01):
求助 NB671和NB670可以代换吗。 谁换过吗? 能告诉一下吗

网友:
没试过,等大神解答

网友:
没试过,一般原值对换,不过你找下芯片PDF,如果有参考下参数,一样的就可代换啦

网友(2019-07-20):
NB670
NB671

两个芯片的引脚定义不一样

网友(2019-10-07):
一个是5V 一个是3V 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