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 nm-a211 R1.0不触发

楼主(2019-06-01):
求助,无思路了,南桥,EC的待机条件全部正常,开关3.3V正常跳变,唯一感觉异常的就是南桥送给EC的slp-s3和s4为3.3V
这是不是说明桥这边已经正常了,但是EC没有退出待机状态?另外EC已经换过了,无果。待机3.3V 5V正常,求大神支支招

网友:
你一定漏掉了什么条件。检查RTCVCC,RTC_RST,LID,平台复位等条件。

网友:
路过、顺便学习、感谢主楼分享!

网友:
s4 s3都有了是不是机器已经自动触发了,如果s3都有了,EC发出了susp吗?

网友:
各供电正常后,桥的25m起振……看标题,不触发,就查不触发的那些条件vccrtc到rsmrst吧

网友:
二楼,平台复位还没到那时候呢,楼主说不触发,LID倒是可以查下

网友:
开关正常跳变SLP3.3是正常的电压,再看看其他条件

网友:
发现异常了,PRESENT接电池0V,接电源0.06上下跳变,由3V用10K排阻上拉,翘起EC128脚后正常3.3,但是我这EC都换了好几个了呀

网友:
EC型号是什么?带不带程序?你测量的待机条件有哪些呢?

网友:
PRESENT这个信号,正常是接电池零伏,不接电池单接适配器是三伏

网友:
看下LID是不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