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BIOS校验错误

楼主(2019-06-01):
戴尔15-3562 原本不充电不放电,换电池也不行,手里暂时没有充放电芯片,就先刷了一下ecbios,结果刷掉了过后,写入的时候校验错误,不能刷回去了,现在不开机l,换BIOS芯片也不行,我用的是rt809f, 请有经验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ec BIOS芯片型号是25u1001e     。

网友A:
25U1001不知道几V的芯片,如果是低压1.8Ⅴ的你编程器3.3V的就刷不了吧?

网友B:
                效验失败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C:
EC 里面的程序多少kb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 里面的程序多少kb

128k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效验失败也是可以用的,

用不了,我对比了写进去的数据不一样,写进取就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5U1001不知道几V的芯片,如果是低压1.8Ⅴ的你编程器3.3V的就刷不了吧?

用了3.3转1.8的转接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了3.3转1.8的转接器,,,,,,,,,

那程序会不会自带加密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编程器的问题的呢,去别家那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不了,我对比了写进去的数据不一样,写进取就变了

                      。。奇怪,有时我刷不进去的也提示效验失败,但也能亮机

网友:
看看芯片是1.8V还是3.3v

网友:
把桥的备份一下  把ec和桥一起刷试试?

网友:
1.8v的,用了转接座子的,,,,,,,,,,,,,

网友E:
编程器问题吧  ,升级一下编程器软件

网友:
根本不是那个问题.从来没听过这个故障

网友:
换一个芯片型号试试

网友:
路过、顺便学习、感谢主楼分享!

网友:
不充电,不放电,跟ec程序有关?

网友F:
第一换芯片,二刷写时好像是把效验还是哪个的关闭勾选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换芯片,二刷写时好像是把效验还是哪个的关闭勾选就OK了

芯片是换过的,程序也另外下载了,都不行

网友G:
你可以把 编程后校验 关掉  或许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编程器问题吧  ,升级一下编程器软件

升级过,换电脑装编程器软件也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把 编程后校验 关掉  或许有用

没有用,,,,,,,,试过的。。。。

网友H:
此芯片供电为1.8V 自己看

请用转接板或。用最新RT809F 5.0版本的。5.0版本直接支持1.8V 芯片直接读写无需转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此芯片供电为1.8V 自己看

请用转接板或。用最新RT809F 5.0版本的。5.0版本直接支持1.8V 芯片直接读 ...

5.0版本是指新款rt809f编程器,还是最新编程器程序?

网友:
换成台式机1m的芯片试试,我显示器512kb的bios都是这样搞的

网友:
可能是1.8V的bios 会出现校验失败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低电压,要买1.8v转接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此芯片供电为1.8V 自己看

请用转接板或。用最新RT809F 5.0版本的。5.0版本直接支持1.8V 芯片直接读 ...

指的的RT809F 最新版本的编程器。不是程序。RT809F 大概有3个版本1.0 3.0 5.0 ,其中最新5.0.刚刚2019年新出的。虽然型号未变。但是里面已经升级过了。。编程器软件是根据RT809F 里面的固件自动选择支持的。
本人2013年买的RT809F 用了6,7年了。上几天买来PEB-1扩展板 结果发现不支持无法检测到。根据官方把电阻改了还是不行,故又重新买了一个最新版本的

请看。直接支持1.8v存储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此芯片供电为1.8V 自己看

请用转接板或。用最新RT809F 5.0版本的。5.0版本直接支持1.8V 芯片直接读 ...

RT809F 5.0

网友I:
直接焊上去试一试   有惊喜

网友D:
引用 网友I:
直接焊上去试一试   有惊喜

试过了的,不行的,这个得换编程器试试看

网友:
多谢,我的编程器是2.0版本的,属于老款

网友:
这种故障一天来个十台八台就爽了!

网友J(2019-07-04):
引用 网友D:
试过了的,不行的,这个得换编程器试试看

不用换了,我跟你的问题一模一样,我买了最新的编程器一样提示效验失败,芯片也换过了,都搞疯了!你最好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这个芯片的BIOS就容易坏,我都遇到过好,原来B460的经常出这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编程器兼容问题更新下编程器固件或者换颗winbond的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J:
不用换了,我跟你的问题一模一样,我买了最新的编程器一样提示效验失败,芯片也换过了,都搞疯了!你最好 ...

用个3.3 v标压BIOS把程序刷进去,焊上去的时候供电脚翘起来,在休眠开关位置取电,可以解决,这个BIOS用809f读取了,我试过各种方法都没能写回去,包括809h都不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用个3.3 v标压BIOS把程序刷进去,焊上去的时候供电脚翘起来,在休眠开关位置取电,可以解决,这个BIOS用8 ...

麻烦问下,休眠开关在哪里么?没图纸我也没找到,我在驱动板上随便找了个128K的bios芯片,8脚随便连了个3.3V,按开关也没反应!这样操作对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J:
麻烦问下,休眠开关在哪里么?没图纸我也没找到,我在驱动板上随便找了个128K的bios芯片,8脚随便连了个3 ...

又找了个512K的,刷了,能亮了,不过还是不充电,你的充电的搞定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麻烦问下,休眠开关在哪里么?没图纸我也没找到,我在驱动板上随便找了个128K的bios芯片,8脚随便连了个3 ...

休眠开关供电就在ec旁边,离bios不远,你跑线可以找到,这机器没图纸,或者你可以在cmos电池取电先试试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换一个剪版的EC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用换了,我跟你的问题一模一样,我买了最新的编程器一样提示效验失败,芯片也换过了,都搞疯了!你最好 ...

可以将这个情况反映给季总。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又找了个512K的,刷了,能亮了,不过还是不充电,你的充电的搞定了么?

充电和程序没关系,看看电池接口有没有电容短路,我的是电池接口一个电容短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充电和程序没关系,看看电池接口有没有电容短路,我的是电池接口一个电容短路

刚才看了我这个也是电容短路,不过去掉了以后,只能放电,不能充电,这机子真的折腾死人了,打算换个EC在看看,唉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刚才看了我这个也是电容短路,不过去掉了以后,只能放电,不能充电,这机子真的折腾死人了,打算换个EC在 ...

换电池试过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电池试过没呢

就是换了不行,才修的!

网友:
编程器不支持 用转换座